[SanDisk] 大佬们帮忙看看我这个台电的固态能开卡不?SD120GBS500

楼主(2021-08-06):
外壳上的型号:SD120GBS500,试过很多的开卡软件,要不报错,要不就tran adj一直卡住,是我的盘坏了开不了吗?还是哪里设置没对,请大佬们帮忙爬墙看,谢谢!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A:
中间DISK CAPACITY选项,
CAP TYPE 选AUTO,别选IDEMA,DISK SIZE也选AUTO,别固定成64GB
左下角,FLASH CLOCK,选频率最小的,好像上100MHZ吧

网友:
固件版本不对 用楼上发的

楼主:
似乎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DISK CAPACITY选项,
CAP TYPE 选AUTO,别选IDEMA,DISK SIZE也选AUTO,别固定成64GB
左下角,FLASH CL ...

试过也不行

网友B:
试试这个SM2258XT_BiCS_PKGQ0720B_FWQ0626A0_SanDisk_BiCS2_Only 45,3C,98,B3,76,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SM2258XT_BiCS_PKGQ0720B_FWQ0626A0_SanDisk_BiCS2_Only 45,3C,98,B3,76,79

没地方下载,上传一个来,谢谢!

网友:
口罩爆珠200粒29

楼主:
不停的下载不同的版本,终于可以用了,附件传上来,和我一样的盘的朋友下载使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停的下载不同的版本,终于可以用了,附件传上来,和我一样的盘的朋友下载使用吧
...

楼主发天翼的云盘链接多好

网友(2021-09-08):
一样的盘试试看 帖子里的工具行不行

网友(2024-04-26):
同求,我也有一块一样的,只不过颗粒不是闪迪

网友(2024-07-20):
同求,我也有一块一样的型号,我的颗粒是In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