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捡了个小东西,拆开看看

楼主(2021-08-06):
走在路上看的,捡起来看了看,初步判断是个 无线鼠标的接收器之类的玩意。

很简单旧拆开了

牛屎的芯片, 带个电路板天线。

插上电脑,还识别出来了。

判断没有错,旧是个2.4G 的鼠标接收器。

网友A:
你这电脑够老了,有15年吧!

网友:
就是个无线鼠标键盘接收器

网友:
这个倒f天线做的糊了天了,只照猫画虎参数性能完全不考虑了~

网友:
WIN98还是WIN2000

网友:
应该是WINXP,2000的字体不是这样,98的底色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脑够老了,有15年吧!

估计是看到了那个鼠标口……

网友:
是个鼠标接收器,和我的双飞燕健盘接收器一个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看到了那个鼠标口……

哥,那不是鼠标口,那是S端子,别看着圆的就PS/2

网友:
那真是个S端子啊。

网友:
真的是很复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看到了那个鼠标口……

截图的文本样式很老了

网友D:
我用的宏碁(qí)电脑,键盘居然也是圆口,电脑刚用3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那不是鼠标口,那是S端子,别看着圆的就PS/2

你说的对。我看到圆口就想当然以为是鼠标口了——我印象里2003年买了个方正笔记本,好像就只有鼠标口没有这个s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宏碁(qí)电脑,键盘居然也是圆口,电脑刚用3年多。

台式机很正常,还有不少现在出的机器有这种接口。如果是最近的笔记本还带这个口的话,就不大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