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图)irobot出现Charge error three,PCB这情况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1-08-06):
irobot出现 Charge error three

自己拆开发现主板PCB出现如图所示情况
情况说明:此处距离镍氢电池包接触点附近,平日有压力产生的应力,我看好像铜箔有情况,不排除它附近D原件发热加剧铜箔出情况

814这个元件是什么东西?我是不是该取下它,看看电路走向,测测元件与铜箔导线的通断呢?

楼主:
各位前辈,各位老师
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使用洗板水吗?
洗板水可以清洁旧电路板上的元件吗?

网友A:
不懂帮顶,最好还是拆了用酒精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最好还是拆了用酒精擦一下吧

感谢你
这是洗板水棉球
清洗三次的效果
我想问经验丰富的前辈老师们
如图,阻焊层剥落腐蚀的铜箔能断了吗?

网友:
阻焊层掉了可以用绿油盖起来!目测你这里应该不是大电流,高压也不至于走这里来,盖不盖绿油可以随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
这是洗板水棉球
清洗三次的效果

看不清,量一下呗

网友(2022-01-22):
知道err2是什么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