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东芝笔记本win10 系统 两个CTRL键都失灵

楼主(2021-08-06):
东芝笔记本 W50 win10操作系统 两个CTRL键同时失灵。长按会恢复使用,时间不长又不能用。试过进安全模式也不行,重装系统还是不行。

网友A:
所以呢,跟win10系统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呢,跟win10系统有什么关系?

微软背锅已经背麻木了。

网友B:
既然跟  系统关系不大   那就换硬件吧

小换  换键盘   大换  换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跟  系统关系不大   那就换硬件吧

小换  换键盘   大换  换电脑

键盘有问题的话,长按也不会恢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呢,跟win10系统有什么关系?

是硬件有问题吗,长按CTRL键,就能用了。

网友C:
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换电脑!开个玩笑
明显键盘坏了嘛,换个键盘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换电脑!开个玩笑
明显键盘坏了嘛,换个键盘就行了啊 ...

但是长按一会就又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硬件有问题吗,长按CTRL键,就能用了。

真不好说,驱动问题,与其他软件兼容问题。。。
我有一套罗技无线鼠标,俩版本的win10系统都是用几天就出现反应迟钝现象,换个鼠标就行,可是这个问题鼠标在别的电脑是用就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但肯定是软件问题拿到别的电脑试试,就知道是不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win10不行,win7下行?

网友:
下载一个按键测试工具,看看有没有什么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