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12V蓄电池简易点焊机试用

楼主(2021-08-06):
平时也就偶尔给电动工具换锂电芯,单独买个点焊机显得不划算,看见有简易点焊控制板在售,可以用12v蓄电池、锂电、汽车应急启动电源进行供电,一套(含控制板、点焊笔,不含电池)价格在60元左右,正合我意,于是搞了一套回来。

接线很简单,共正极,负极输入再经过5个mos管输出,采用2个20Ah电动车蓄电池并联供电,找了个透明的塑料盒子,刚刚好放入控制板,两根细线是用来外接按键开关的。焊笔的铜针要用锉刀打磨成半球状,否则容易粘针。长按开机,短按换挡,一共5档。用0.15镍带试验,顺利焊上镀锌方管,只要两个焊针同时接触镍带,控制板就会自动输出焊接脉冲,蜂鸣器有声音提示。用钳子将镍带扯下,镍带焊点的部分只留下洞洞,看来焊接质量应该过关。如果各位手头上有12v蓄电池(20~45Ah)的话,这个不失为一个低成本的点焊方案。

网友A:
还好你的是20A电瓶
我试过在70A电瓶上面用 炸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你的是20A电瓶
我试过在70A电瓶上面用 炸管了

看了卖家的说明,超过45Ah的新电池存在过流的危险,我用的是2块20Ah旧电池并联,估计容量不到40ah,应该比较安全

网友:
我的两个破电瓶太垃圾,

网友:
这个,很简单哈,哪天抓俩旧电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弄坏一个电瓶就不划算了,还是买一个专务专用,或者微波炉变压器改造一个吧 ...

不至于吧?你看马路等红灯的电动自行车,乘坐俩人启动时电流也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吧?你看马路等红灯的电动自行车,乘坐俩人启动时电流也不小

也是啊,那就不担心了

网友:
0.15焊成这样, 不牢,不牢,不牢,不牢,不牢,不牢,有的还没熔透

网友(2021-09-06):
电瓶的成本也很高。这个板子能控制吗?

网友:
没焊牢,换薄点的镍带吧,没焊牢的焊点电阻大,大电流可能会起火

网友D(2021-12-28):
我也有块这板子,因为启动不了5.4V的超级电容,所以我把78L05换成78L33了,还没测试

网友E(2022-03-29):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块这板子,因为启动不了5.4V的超级电容,所以我把78L05换成78L33了,还没测试 ...

法拉电容放电电流太大,容易烧管子,我也再研究法拉电容+这种控制板呢,主要是电流过大,还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块这板子,因为启动不了5.4V的超级电容,所以我把78L05换成78L33了,还没测试 ...

不要换稳压,没用,这个5v也是给单片机供电的,之所以很多控制板都是12v,是因为mos管最佳导通的Vgs是10v左右,Vd电压低一些没问题,所以还是升压供电或者单独供电靠谱,两串法拉电容的专用控制板,猜测也是升压后再给mos供电

网友(2022-04-29):
汽车上的电瓶54ah的,用什么方案?

网友:
烧过火了吧那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法拉电容放电电流太大,容易烧管子,我也再研究法拉电容+这种控制板呢,主要是电流过大,还没测试 ...

我的6串法拉电容用的这个板子,焊过几次,目前还没坏。

网友:
板子只要好,电源凑合都能用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
我见人家连电路板都不需要,https://haokan.hao123.com/v?vid=9559098296319013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