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给便宜电池找个家

楼主(2021-08-06):
想问一下老哥们有没有啥品牌20v的 12v充电器是没协议的光检测正负电压的检测充满的 想给便宜的电池包用个好点的充电器原机给赠的轻飘飘的用着心里没底

网友:
 原机轻飘飘的充电器配合便宜的电池,是极配。

网友A:
大多数都没协议,一般都是温度检测和标志电阻识别,很容易欺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都没协议,一般都是温度检测和标志电阻识别,很容易欺骗

有推荐的品牌吗

网友B:
这些便宜电池都有两线的充电口的,不需要任何协议。想买现成的好一点的充电器,一方面不好找,另一方面也很贵,不值得。建议采用下图的恒流恒压模块来充电,如果没有直流电源,再买个24伏的开关电源,总花费40余元就够了。这样的好处是:1.可以任意调节充电电压和电流,建议电流2安就好了,太大对电池不利。2.充电过程一目了然。3.便宜、好找、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便宜电池都有两线的充电口的,不需要任何协议。想买现成的好一点的充电器,一方面不好找,另一方面也很 ...

手头有可调电源 只是想找个充满能转灯的那种

网友A:
万能冲的好处就不说了,但是每次使用都要花精力确认正负极,搞反了可能会出大问题
所以固定接口还是有一定意义,使用更省心
建议咸鱼上搜一下20v电池和充电器,看看哪个便宜
不推荐只有两个插脚的国产电池,最起码应该多一个温度检测脚,安全还是很重要
个人觉得威克士美版的电池和充电器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冲的好处就不说了,但是每次使用都要花精力确认正负极,搞反了可能会出大问题
所以固定接口还是有一定 ...

研究了一下威克士的4插针版有人破解出来了用电阻可以输出21v 现在在研究良明的充电器手头有良明的21v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