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两台背光不亮的液晶电视机(TCL L55P2-UD)

楼主(2021-08-06):
最近秦地关中连日高温,人都热的不得了。更别提其他了,这不周围邻居的两台电视机坏了,一个TCL55寸,一个是假32寸海信。由于忙所以两个电视机的拆机混到一块儿发。希望各位谅解,还有一个42寸的海尔电视机也是背光问题,等配件。

这是电视机型号

这是机型和屏的信息

这都是TCL55寸电视机的拆机图片

这个就是那个伪海信32的电视机灯条,原机3根灯条坏了两个

灯条型号,竟然和TCL32寸的某款灯条相同

这是准备安装TCL55寸电视机的时候,让我朋友也就是电视机的主人帮忙,因为屏幕比较大,所以一个人比较担心

网上买的拆屏神器

这是准备安装的样子

这是今天早上准备安装海信32寸电视机灯条的时候拍的

自从去年维修那个乐华32寸电视机维修灯条的时候,我开始换灯条在背后打上散热硅脂,从那以后我更换灯条都要抹上硅脂,这样有利于灯珠能良好散热。

看看这个灯珠的尴尬位置,就可想而知了原机的灯条为什么会坏。所以本次更换的时候在灯珠两边打上硅脂,这样可以保证这个悬空的灯珠能有效散热

在悬空的灯珠两边打上硅脂,这样可以有效保障散热,这是细节

正常接触的灯珠也要打上散热硅脂,这样才不至于散热不良引起

安装完成,试机一次点亮。

装上导光板然后通电试机,光线匀称,成功

成功点亮

试机中

猜猜看,这是啥电视剧

在提示细节

这部电视剧我是百看不厌

大哉,商君。我的偶像

网友A:
灯条好像不是铝基板的

网友B:
假的海信?  海信还有假的?   LED背光的液晶电视基本上都是背光挂的多(灯条散热不良+灯条是玻纤板 有的直接是架空的安装方式)       然后是电源部分(主要出现在一体板)  还有emmc卦(主要是网络版 看多了流媒体)

网友:
降低电流20%。亮度基本没啥变化,寿命增加一倍以上没问题。

网友:
家里55的液晶,原机背光玻纤板,马老板家买通型号的是铝基板,应该会比原装耐用

网友:
拆屏神器NICE:pra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的海信?  海信还有假的?   LED背光的液晶电视基本上都是背光挂的多(灯条散热不良+灯条是玻纤板 有的直 ...

你以为呢,偏偏我就遇到了,从正面看,看不出来真假。背面一看型号,坏了,32寸的电视机型号竟然是LED42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条好像不是铝基板的

原机是铜基板,看了四五年,三根灯条坏了两根。按原灯条型号只能找到铝基板的,没事,咱可以打硅脂,加强散热。毕竟这是老年人看,电视机的使用率比较高。

网友:
55可以徒手拆,60就别搞了

网友:
我看了不少了,还没亲自动手。

网友:
佩服楼主,动手能力强,实践水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