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阻焊层剥落腐蚀的铜箔用什么修补?

楼主(2021-08-06):
各位前辈老师们晚上好
如图,阻焊层剥落腐蚀的铜箔能断了吗?
一张清洗前,一张清洗后,维修佬洗板水

网友A:
我找体育老师去

网友B:
用针刮刮看断了没,有可能过孔断,万用表测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针刮刮看断了没,有可能过孔断,万用表测通断。

你好
借你吉言
图看着很大
实际很细很细
细尖表笔探测没断
通电居然正常了,我就想
可能,清洗后还剩下点绿蓝色铜的盐化合物
之前,造成电路搭桥,第一次通过清洗把故障消除了

下面的问题该是,电磨抛光后,丢失的阻焊剂保护层,用什么来补
我能想到的有,透明的或者白色704可以吗?502胶水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体育老师去

明白的,因为你发现了这个

网友:
你不会没听说过绿油这东西吧,最常用的阻焊剂,紫外光固化

网友:
你上面讲都没用过,我一般用记号笔涂或指甲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借你吉言
图看着很大

704是个好东西。502加热后烟雾进眼里特别难受

网友:
如果不过大电流建议使用漆包线 然后刮去连接点的外层 然后阻焊剂焊接  尽量和线路上的铜连接多一些  最后洗板水洗掉就好  防止阻焊剂导电

网友(2021-12-15):
三防漆,阻焊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