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小米行车记录仪改个镜头

楼主(2021-08-06):
咸鱼弄了个小米的行车记录仪,主要看中了这货是1080P的,分辨率高一些还有个小屏幕挺好玩的,这次给它换个大镜头

这个是屏幕拆下来的,就是一个塑料片,下面只有按钮是触摸的,可惜最后还是被我给搞碎了,

没有外屏的屏幕,这个跟一代的是一样的

主板,镜头直接安装到了主板上,不像一代是镜头安装到了一个小板上,小板通过一个座子连接的主板,

摄像头

前盖

电池怀孕了,没电了每次开机都需要重新设置时间,这次被我拆掉了,手头没有趁手的电池

镜头外壳拆掉了

主板上直接安装了一个底座,这样就可以用C口的镜头了,

加了个大镜头,18-48mm的时候电动光圈改了手动

网友:
你这是打算拍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掉么……

因为镜头沉,所以得拿镜头,不然主板和外壳经受不了镜头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掉么……

还算结实,镜头座跟外壳挺紧的,还用胶水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单反?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哈

网友:
来个镜后图看看效果

网友:
鸟枪换大炮?

网友:
哈哈哈~有才!同楼上的:来个镜后图看看效果

网友:
想看个换镜后图看看效果

网友:
我感觉你想当然了吧  实际效果应该一塌糊涂 有对焦环?广角变长焦?

网友:
可以做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