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robot主板上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21-08-06):
各位前辈老师好
特征是
此元件直接接入电池正极
且元件自身并联一只贴片电容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无论表笔怎么调换
都是第一时间滴滴导通,迅速就不通了,电容特性
充电放电时此元件两端电压与电池相同

网友A:
1.5W/3.6V稳压二极管
1SMA5914BT3G

网友:
二极管档接上叫然后不叫了  是因为电容充电效应 充满了肯定不叫了 反过来会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W/3.6V稳压二极管
1SMA5914BT3G

你好
我反复测量充电中
此元件两端电压,发现与电池
两端电压相同,这该怎么理解他是
什么元件呢?

网友:
会不会是并联在电池两端的

网友:
会不会是双向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目的就是稳定电池电压  稳定值为3.6V 你说的情况是因为万用表二极管档使用的是给电流的方式测量 所以在没有接通的时候 内阻小于一定值万用表也是会叫的 但是电流充电  会导致里面电容充电(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电容)  所以就不响了 你可以试试  给他并联一个大电容 (高容值 低耐压 例如超级电容) 他的结果就是会导致 响到不响的过程变慢 因为电容并联  等效为两个电容值相加 电路中的电容会更大  响的时间会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