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了些银焊条不会用

楼主(2021-08-06):
亏大了,花了我14元啊。用煤气灶加热很难融化,买3元穿孔可以买好几根了。看到手电坛友搞的,搞的不错手痒,可是
技不如人啊。

网友:
燃气灶估计难   有人用加热烧红的方法焊接过

网友:
燃气灶温度不够,要用喷枪。

网友:
说个实话,这玩意非得上氧气,只要有了氧气就好办,不管混液化气还是乙炔,都刷刷的,少听信那些吹无氧的,都是一步步上当过来的

楼主:
我的图哪位就是用烧红的t12搞得,想试试煤气灶能不能焊接。

网友:
防风打火机,或蛋糕店用的那种

网友A:
煤气,天然气都不行,温度根本达不到熔点,大概800度左右,白银是961度。
至少要乙炔加氧气,或者氩弧焊试试?有条件直接上激光,BiuBiuBiuBiu的,然后BuLing!BuLing!BuLing!就焊好了。

楼主:
及时止损是有必要的,不去在花钱了。感谢回复

网友:
用喷枪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煤气,天然气都不行,温度根本达不到熔点,大概800度左右,白银是961度。
至少要乙炔加氧气,或者氩弧焊试 ...

针管+蜡烛,小时候玩过,挂盐水用的那种针管吹蜡烛火焰,当时烧熔过试管,最近想搞个电解氢氧焰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