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蜂鸣器致风扇不转

楼主(2021-08-06):
求助,蜂鸣器致风扇不转。
一台澳柯玛的金属扇叶遥控风扇,原装蜂鸣器时响时无,手头上几个主板蜂鸣器,换上之后蜂鸣器响一声,风扇就自动关机,蜂鸣器拆下来就正常启动,求大神帮忙是何原因。

△原装蜂鸣器

△两个蜂鸣器对比

求解。

网友A:
原来是压电陶瓷蜂鸣器,你换成了电磁蜂鸣器,压电陶瓷的所需的电压高,换成电磁式的以后单片机io负载超载,单片机死机或者保护了

网友:
阻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压电陶瓷蜂鸣器,你换成了电磁蜂鸣器,压电陶瓷的所需的电压高,换成电磁式的以后单片机io负载超载, ...

谢谢解答,新站没M,老站的要不要?

网友:
查查原来是哪种蜂鸣器,阻抗啥子是不是一致

网友:
压电好像是很大片的

网友:
感觉你换的不是蜂鸣器。哪个地方拆的零件呢?

网友:
蜂鸣器电阻太小,把控制电压拉低了,试着换个压电陶瓷片。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供电的cbb电容

网友:
应该是那个红色的大电容坏了,155那个

网友:
很可能阻容降压电路里面电容容值变小了,蜂鸣器一响,电压上不去就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