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不知啥牌的摄像头,求适用手机APP

楼主(2021-08-06):
厂区物管拆下的摄像头,扔在外面土坑里日晒雨淋带狗刨的,看着心痒,顺个回来拆拆……

手机发帖超难编辑,大伙将就的看下,看有没有行家知道这货可以用什么APP链接使用,
上电后语音提示用设备扫码链接,手机网络设置里有个WIFI链接

微信扫机身上的二维码,只出一串数字

网友A:
国科  用爱加物联 ycc365 plus 试下

网友:
看内存卡里面视频带的水印就知道了

网友:
貌似是这个ycc365

楼主:
感谢友友们的指引找到了适应的APP,经试用YCC365可正常舔加设备,在同一局域网内可查看实时图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科  用爱加物联 ycc365 plus 试下

给推荐 一款专用播放软件呗  卡里面的视频一般的播放器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推荐 一款专用播放软件呗  卡里面的视频一般的播放器不识别

TF卡录像播放工具

网友C:
这个摄像头还有多的吗?求赠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摄像头还有多的吗?求赠送一个

没了,我只拿了一个,其它的都被物管给垃圾回收佬了,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推荐 一款专用播放软件呗  卡里面的视频一般的播放器不识别

电脑上可以播放卡上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