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搞到几个油漆罐和几个氟罐,想搞个木柴气化炉

楼主(2021-08-07):
废品站搞到几个油漆罐和几个氟罐,想搞个气化木柴来给152的汽油机当燃料用,原理知道,具体做法有点瓶颈期,还求各位帮一下.

网友A:
你这个氟罐是艺术品吧,上面手绘了很多苏联的标志

网友:
整两个奶粉罐得了
还这么奢侈

网友B:
粉色的是氟罐吗?上面可是写着氦,是不是淘宝上给气球充气的罐子?
做木煤气得去油管上看视频,看很多老外都在搞这个,效率不高,操作麻烦,只能算是末世技术储备吧,现在基本上没啥实用价值。主要是罐体设计,居然还有人把木料装进去后焊死的,等烧下一锅又得切开重新焊,太麻烦,不如像高压锅那样焊几个耳朵,用螺栓或其他什么结构锁紧,密封圈可以用石墨,这个东西最好一体锻造,焊上去的东西可能不牢靠,容易炸,注意安全。

网友:
楼主也是生存狂吧的人?

网友:
楼主不要去东朝鲜啊。

网友(2021-12-15):
来看我改的。

网友:
去买一个吧,才100不到。自己做又丑又费时间

网友:
还是用油漆桶diy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粉色的是氟罐吗?上面可是写着氦,是不是淘宝上给气球充气的罐子?
做木煤气得去油管上看视频,看很多老外 ...

上油管看的,有大神用各种材料还有砖什么的做,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火箭炉,某宝上只有几家卖的,好像还得300多。

网友:
切割和焊接的时候注意点,现在查动火证很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氟罐是艺术品吧,上面手绘了很多苏联的标志

真正的疫术品

网友:
有几个油漆罐和几个氟罐?

洗洗干净  去加油站薅几勺汽油回来 不就结了?

网友:
买的是这种小炉子,火力很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