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一个电车灯,向高手求助,只保留强光,去掉弱光与爆闪

楼主(2021-08-07):
求高手看看线路,求只保留强光,去掉弱光与爆闪

网友:
拆了一个电车灯,向高手求助,只保留强光,去掉弱光与爆闪 ...

功能集成在驱动芯片里了,只有换别的单一功能的驱功芯片。

网友A:
拆掉芯片,直接开关控制,就是不知道开关能不能扛得住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芯片,直接开关控制,就是不知道开关能不能扛得住大电流?

即使两串CREE灯珠,直接驱动会秒烧,至少加限流电阻,最好找通用电压范围恒流驱动板。

楼主:
有什么好办法,求指教,本人对这些一窍不通

网友:
你首先要测出强光模式下的电压和电流,然后才能重新选择驱动IC,再重新画PCB板,反正工程挺大的

网友B:
测强光下的灯珠电压电流,根据电源电压计算限流电阻,电阻限流开关直控。

网友:
我的潜水电筒自己一会亮一会闪....就去掉了控制板,直接串联一个5w的水泥电阻,开灯就强光。

网友(2022-10-21):
很简单——去掉C2即可(钳子直接夹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强光下的灯珠电压电流,根据电源电压计算限流电阻,电阻限流开关直控。 ...

手电筒可以这样改。电动车灯不行。
会造成电池电不足时灯太暗,或电足时烧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