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我怎么回复不了帖子?是我浏览器坏了吗???

楼主(2021-08-07):
我怎么回不了帖子?是我浏览器坏了吗???
开了几个帖子回帖都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版主,是不是论坛出问题了,我怎么不能发贴回复?

如题,出错提示如下图

网友:
今晨服务器进行了升级,目前发现的问题在陆续修复中

楼主:
OK,只要不是我浏览器坏了,那么就不用我操心了

网友:
看见了这个帖子,应该证明没问题了

网友:
比较新颖,发现几个帖子楼主都是消失的,你这个帖子还牛直接晋升版主了

网友:
版主成楼主了,楼主在三楼了。

网友:
出错的帖子都修复了,只有一个万用表的帖子无法修复。只能让@建民电气℡13912 重新发布了,望谅解。

网友:
以前有时候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我会 复制下 要说的话,然后关闭浏览器,重新再进入一下刚才的页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