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什么办法让没有视频播放功能的广电机顶盒发声

楼主(2021-08-07):
修了一个老的广电机顶盒,没声音,应该是功放芯片坏了,但是这边没有电视信号,机器本身也不支持USB视频播放,有没有办法让他发出点声音测试下修好了没有?
机器没有视频输入,只有个网口,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A:
用镊子触碰功放芯片输入端或者在功放芯片输入端输入音源,输出有声音就代表修复了,音源记得电容隔离或者串电阻,防止接错烧坏音源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触碰功放芯片输入端或者在功放芯片输入端输入音源,输出有声音就代表修复了,音源记得电容隔离或者串 ...

这样只能测试后级,不能测前级信号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B:
小霸王学习机,其乐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霸王学习机,其乐无穷。。。

这两不是一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