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降到惊奇的irobot适配器

楼主(2021-08-07):
型号:型号:17062电源适配器(已改电压)
适配器空载输出电压为标准的22.5伏特
橘色呼吸灯正常闪烁,充电功率30瓦特
此时,适配器输出电压15-16伏特
惊讶,下跌6.5至7.5伏特之多
电池两端电压14.47伏特

因为,我拆开了,裸露电路板,所以能测到以上数据
还发现电池电压升高,适配器输出电压也增加,不变的是功率,此适配器有IC,莫非它不追求稳压?

充电管理电路在机器人内部,不由适配器完成
这正常吗?

网友:
电压降到惊奇的irobot充电器

说明你不了解充电器的工作过程。

充电器无非就是一个恒流,恒压之间转换的过程;也有恒功率的,但比较少后期不利于电池寿命。

网友A:
你这种貌似恒流限流充电,此时应该是适配器的最大功率,如果电池换成电子负载测试,慢慢调小电流最后电压应该能到空载的22.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貌似恒流限流充电,此时应该是适配器的最大功率,如果电池换成电子负载测试,慢慢调小电流最后电压应 ...

你好
输出电压下降的是适配器
电池的充电管理在扫地机器人主板上
我奇怪的是适配器一般不都是设计成稳压
恒流恒压那都是针对充电电路对电池而言
电源适配器一般负责提供稳定电压,电流按需提供,所以,我是不理解适配器电压急剧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输出电压下降的是适配器
电池的充电管理在扫地机器人主板上

我不懂理论,不好解释,2楼是大神,请教2楼解释一下吧

网友:
看来你应该没有设计过充电的设备 ,我先给你科普一下恒流源  教科书上运放组成的恒流源是理想恒流源  因为没有电压限制 , 而现实的某些恒流源 比如lm2596组成的dc-dc降压恒流源 是有最大电压限制的  举个例子  一般2596工作电压差不多就是在30v左右(看使用电流 我这里以1A为例  电流过高 时间长后会掉电压 ),也就是说在0.5A的情况下 负载时10Ω时  电压应该稳定在5V  然后0.8A的情况下 电压稳定在8V ,2596使用运放采集反馈电流(利用运放高端采集电阻)传到FB端 然后调节电压(DC-DC拓扑使用的是BUCK ) ,这里要注意1.25V的FB端的比较电压 ,如果要扩范围 使用AD或者另外一个运放(具体方法我就不说了) ,然后恒流源就是这个意思 ,在实际充电的时候(我以4.2v锂电池为例) 开始的时候一般电压是3.2v  如果你保持4.2V 1A的功率充电 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输入功率在4.2W左右  但是由于你的电池上升曲线是缓慢的 导致 你充电器的电压和电池之间有4.2-3.2的压降(会越来越小) 如果 你的电池内阻小  这个压降会大多降落到线阻上 然后你的导线特别烫 充电还是那么慢  因为你的功率大多被浪费到线材上 那么这个时候恒压就并不是一种好办法  这个时候使用恒流  就会让输出电压永远靠近电池电压并高一点点 理论上是没有多少热损耗的 所以功率就是3.2*1A = 3.2W 然后 这个曲线是个复杂的关于e的对数曲线 二阶微分方程 需要拟合数学算式  最后到了接近电压 AD反馈再使用恒压模式 正常泄放电压 一般充电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  不排除有更加复杂的 比如超级电容充电设备 还要多电池阵列BMS等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  光恒压  会导致 与电池的压降落到导线上(纯电阻 浪费电能) 先恒流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

网友:
恒流,就会拉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