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M358做功放芯片的能不能短接跳过

楼主(2021-08-07):
有个机器怀疑是LM358坏了没声音,手上暂时没有代换的,想把他直接跳过行不行?

直接短接IN+和OUT行不行?后面有接大功放

网友:
要不你试试看可不可以。

网友A:
358是双运放,可以用常见的NE5532,jrc4558,tl082之类的替换。

不要的话,增益会降低很多,导致音量起不来。

网友:
还真没见过用LM358的,有见过LM386的,4558的最常见。

网友:
可以用三极管外加阻容元件,做个一级放大或者两级放大电路,音量会大不少的。

网友:
一般LM358这类双运放,都是作十倍放大用。把输入与输出短接一下,看是否有正常信号(音量小很多)就知道是不是这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8是双运放,可以用常见的NE5532,jrc4558,tl082之类的替换。

不要的话,增益会降低很多,导致音量起不来 ...

机器输出有接到功放的,应该音量没问题吧,就是机器本身的音量调节不能用了吧

网友B:
先量一下输入输出有没有对地短路,没有的话可以临时短接以排除是否是358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一下输入输出有没有对地短路,没有的话可以临时短接以排除是否是358故障 ...

好的,晚点去试试

网友C:
直接代换的多了去了;4558,NE5532,LF353,LM158,258……说白了只要8脚双运放管脚一样都几乎直接代换

网友D:
这类双运放1,7脚是输出,2,6脚是反相输入,3,5脚是同相输入,4脚是v一,8脚v十,短接电小电解,不可直接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代换的多了去了;4558,NE5532,LF353,LM158,258……说白了只要8脚双运放管脚一样都几乎直接代换 ...

我知道能代换的多,郁闷的事手上那么多废板就是找不出一个
而且就算找到了也担心会不会是坏的,那个位置拆换很麻烦,不想多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双运放1,7脚是输出,2,6脚是反相输入,3,5脚是同相输入,4脚是v一,8脚v十,短接电小电解,不可直接 ...

我是想的把1,3短接,外接一个功放,这样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的把1,3短接,外接一个功放,这样不行吗?

1,3脚加小电解,别直接短路。
还有个方法,找个耳机串个电解,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可点点1,3脚,从声音大小也可判断集成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脚加小电解,别直接短路。
还有个方法,找个耳机串个电解,电阻,一端接地,另一端可点点1,3脚,从 ...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

别客气,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

网友E:
用4.7U电容接过去就行了,问题是运放通常不会坏,你先把电容另一端接大功放输入端试试有声音没有,如果没有的,不是运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7U电容接过去就行了,问题是运放通常不会坏,你先把电容另一端接大功放输入端试试有声音没有,如果没有 ...

外置的功放已经试过没问题了,所以要没是运放坏,要么是前级音频信号坏,这个坏了就没办法了,主芯片出来的,所以只能先试着修运放看看了,换了个拆机的不管用,买了备件这几天到了再试。主要这机器试起来麻烦,不接电视信号都没法试声音

网友F:
运放大概率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大概率不会坏

运放不坏的话要么是供电要么是主芯片喽?但是视频正常啊,那到底哪里可能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