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避坑指南之:不要收苹果的固态盘

楼主(2021-08-07):
之前发帖问坛友有没有好的解胶剂可以解苹果黑胶: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5445-1-1.html
坛友说没有,就是硬干,今天有空,把苹果盘颗粒干下来了,现在发帖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避坑,以后还是尽量少收苹果盘吧。。。
拆之前没拍照,咸鱼有照片,自己可以去搜一下苹果的固态盘。

拆下颗粒的全家福,温度350,慢慢吹加小刀划,可以看到,苹果芯片,板子上都是黑胶。

颗粒近照,底部是厚厚的黑胶,还好,味道不算太大,现在开始处理黑胶。

吸焊带开始刮胶,胶受热变成粉末状。

不用吸焊带,只是烙铁刮的粉末。厚重的一层。

清理的7788了,已经可以看到焊盘了。

一个颗粒就这么多粉末了,天哪。

清理完的颗粒看上去也是伤痕累累,万幸上测试架,颗粒还算完好。
但8ce 单颗32G略显鸡肋,上903太小,上2246en只能上4颗 120g ,坛友有没有好的利用途径?
三星 k9PFGY8U7B

网友A:
这反向说明苹果的产品做工细致,不偷工减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反向说明苹果的产品做工细致,不偷工减料。

坏人准备杀你,问你那种刀锋利。你给他推荐了把好刀。

网友C:
闪存放浅坑里,加上焊油,之后用大马蹄头的平面上去蹭,把树脂胶一片一片的蹭下来。烙铁头330度左右,经常加焊锡。焊油作为导热和润滑作用,减少闪存绿油磨损,顺便帮闪存焊点上锡。用吸锡带干蹭,还要把树脂胶蹭成粉末,这样搞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
k9PFGY8U7B贴2246en不错的。

网友D:
400度废刀头上去呲啦呲啦冒烟,往前推就下来了

网友:
这颗粒寿命很好的,可以试试ecc=5跑跑rdt,应该是轻松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闪存放浅坑里,加上焊油,之后用大马蹄头的平面上去蹭,把树脂胶一片一片的蹭下来。烙铁头330度左右,经常 ...

这个颗粒真的及其耐磨,我上了4贴M.2的2246EN,算是最小容量的32CE颗粒了,坏块极少,少的有点夸张,这个颗粒还算是比较有意义的颗粒,我反正是没有见过4贴64G 32CE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颗粒真的及其耐磨,我上了4贴M.2的2246EN,算是最小容量的32CE颗粒了,坏块极少,少的有点夸张,这个 ...

不要拆三手闪存即可,寿命还剩很多。一般整个板子里面某个CE坏块多了点才锁盘,其他CE大都个位数坏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0度废刀头上去呲啦呲啦冒烟,往前推就下来了

除胶的话风枪200就够了,比较保险。然后11号刀片的刀背去刮

网友:
这玩意真的是奇葩,46XT两片满CE64G,EN满CE 128G

网友:
我试过4贴2246en,写300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人准备杀你,问你那种刀锋利。你给他推荐了把好刀。

BGA底下打胶是为了防摔,人家是整机通过了跌落测试

网友(2023-08-21):
三星PM830 128GB也是这个颗粒,双面四颗,凑够128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