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270-itx工控小主板,终于可以安装heiqun

楼主(2021-08-07):
找了很长时间,发现需要32位版本引导和DSM系统。但是我按照网上找一个普遍都说可以用的那个版本,结果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不需要积分可以下载的。但我查找资料过程中发现了一句话,引导其实不需要完全一一对应DSM,只要不相差太多迭代版本就可以。我换一个思路去想,辉群官网,同一台主机,引导盘就是出厂已经配置好的了,在引导文件不变的前提下,DSM居然可以从4.0跨到7.0  当然这个可能也是和正版官方主机有关。之所以说引导不能和DSM相差太多就是为了可以一次过引导成功,并且可以让安装界面顺利完成安装,初始化。之后你要升级,在升级界面自然会给出当前适配这台黑主机最新版本系统。
对于N270  首先就要从适配32位开始找起。最后我找到一个NanoBoot-x86-5.0.2.3-fat.img
重点就来了,入了引导后,会自动完成引导流程,屏幕显示白色字,有绿色OK  一直滚屏,显得好像黑客那样,很神秘。路由器里面发现新设备,就可以输入IP登录安装界面,这时候你会看到安装界面会显示DS214play  。这就说明,你正在hei的是这款官方产品型号。于是你就可以去官网,支持,下载,按产品型号来查找下载DSM  但是版本迭代编号又怎样找呢?其实在安装界面点击下一步后,就会显示你需要的原始版本。对着来找就一定找得到。我这里显示的是4482  找啊找,最后找到就是代号为5.0-4482  ,这个似乎也和一开始制作引导盘的img文件代号5.0.2.3对得上也是5.0开头  安装进度条只要过了60就说明版本正确,匹配。不过60 会提示文件损坏,或者你需要安装适配DS214play的系统。

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虽然已经安装完成,但一重启,这款主板就不能自动从USB设备引导开机,这款主板的bios好像没有U口默认启动选项。相信拥有这款主板双网口的人叶不少,请教你们是怎样设置U口默认启动的呢,谢谢。

网友A:
n270的性能现在是不是有点不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270的性能现在是不是有点不够用啊

安装套件,CPU会跑到99。两秒后恢复到20

网友B:
单纯上传下载用N270,只要有千兆网卡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上传下载用N270,只要有千兆网卡也够用。

百兆而已。

网友C:
扔了吧,我有个无风扇N270,千兆有线,来电自启、远程WOL都没问题,mac也刷过了,当年还能注册QC,速度慢点,正常还是用的ddns。只是不支持硬盘休眠和自动关机;现在吃灰中。

现在9台蜗牛,全部都可以空闲关机。

网友:
我有个无风扇的n270也安装过,温度太高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我有个无风扇N270,千兆有线,来电自启、远程WOL都没问题,mac也刷过了,当年还能注册QC,速度慢点 ...

9台蜗牛。。。大佬你是干啥的呀。
我有一台蜗牛,主要用来备份照片和视频,发现转码性能不足,换成了i5-4570S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我有个无风扇N270,千兆有线,来电自启、远程WOL都没问题,mac也刷过了,当年还能注册QC,速度慢点 ...

9台蜗牛?这么多都在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9台蜗牛?这么多都在干什么?

4台在用,其余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台在用,其余吃灰

电子产品没有必要收着,建议转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我有个无风扇N270,千兆有线,来电自启、远程WOL都没问题,mac也刷过了,当年还能注册QC,速度慢点 ...

虽然9台蜗牛很牛,但是电子产品没必要存着吧,不用的出给网友玩玩。。。

网友:
只是文件存储啥CPU都行,华擎的小板+2块笔电320G搞了个黑的,稳定性蛮好。

网友:
可以安老系统 。用232口。。可以用在工业上。比如有的机器要用232接电脑高度。。这个用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我有个无风扇N270,千兆有线,来电自启、远程WOL都没问题,mac也刷过了,当年还能注册QC,速度慢点 ...

这样多用来干什么。。

网友:
蜗牛星际嘛?

网友(2021-09-15):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我有个无风扇N270,千兆有线,来电自启、远程WOL都没问题,mac也刷过了,当年还能注册QC,速度慢点 ...

n270扔给我吧

网友E:
惠普T5740,用的CPU是N280,也需要装32位的群晖

我找了好久装成功了

HP T5740的缺点:只有一个SATA位,机箱内放不下3.5寸盘

优点:好看,耐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惠普T5740,用的CPU是N280,也需要装32位的群晖

我找了好久装成功了

这种老平台功耗太高,发热严重。不仅CPU功耗高,主板整个制程都很落后,导致整机发热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老平台功耗太高,发热严重。不仅CPU功耗高,主板整个制程都很落后,导致整机发热厉害。 ...

没有实际测量过功耗

制程落后,主板平台的功耗可能大,但CPU的功耗绝对不大

N270/280 都是2.5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