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网络上惠普pL18pl11光宝750W460w改可调电源教程

楼主(2021-08-07):
偶尔得知网络上的教程,教程图片看起来惠普和光宝的一样的,大家自己看着折腾吧。不知道是不是有效安全,有人留言改装成功。我手上没这些电源,做做研究耍,本想传word文档传不了,将就一下

网友A:
调节范围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范围多大啊

电压不超过16,就搞来做充电器不错

网友:
改后测量一下静态功耗是么少?

网友:
之前在咸鱼上看过这卖家。不知道效果怎样。低电压大电流

网友B:
我这个电源是铂金版的,跟白金版的电路不一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怎么改13.8V电源。
运放芯片是OPA2277U
跟论坛里面各位大佬拆机的板子芯片不同。
望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电源是铂金版的,跟白金版的电路不一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怎么改13.8V电源。
运放芯片是OPA2277U
...

第一个电位器

网友B:
调整了电压没反应,旁边的4.3K电阻更换为5.5K电阻,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整了电压没反应,旁边的4.3K电阻更换为5.5K电阻,电压没有变化

你跑一下电路。我以前整过这个电源,因为调低电压静态功耗激增就放弃了。

网友D(2021-09-16):
还有人耍这个吗,或者有大佬改好的吗这样改可以短接调电流吗,好怕照图改了,短接跳闸,房东又要骂娘了

网友:
这个方法是大坑,充电就别想了。超过13.8v带载自激,充电电流上不去。。。不过整体是没错,但是有一个关键点,这个发帖的他都不知道,你发出来也是害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人耍这个吗,或者有大佬改好的吗这样改可以短接调电流吗,好怕照图改了,短接跳闸,房东又要骂娘了 ...

短接炸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跑一下电路。我以前整过这个电源,因为调低电压静态功耗激增就放弃了。 ...

这个是铂金的,效率94,,,适合固定14.6不要再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电源是铂金版的,跟白金版的电路不一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怎么改13.8V电源。
运放芯片是OPA2277U
...

这个是没阉割板罢了,4管。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铂金的,效率94,,,适合固定14.6不要再香

从静态功耗来看并无什么特别,跟675旗鼓相当,而且675功率更大。
我买有二个4830,带爆力风扇全速也才8瓦多一点。
我觉得铂金只是商家说法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接炸机

昨晚试了,没的问题,电压到15.4左右,电流表还没到暂时说不好

网友:
我也是看到闲鱼分享的这几张图片,买了个光宝的一个惠普PL18的改了,还行就是调流没发现有什么反应和作用。

网友F(2022-03-24):
闲着没事,刚好有几个电源弄下试试

楼主(2022-05-22):
引用 网友F:
闲着没事,刚好有几个电源弄下试试

现在电源都涨价了卧槽

网友(2022-0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