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志高筋膜枪

楼主(2021-08-07):
论坛我爱优惠购买的志高筋膜枪,父母试用了一下还可以,开拆看看。

网友:
那么好设计,居然有TYPEC快充电接口,妥妥的好了。

网友:
看那震动块,是横向甩动的吧

网友A:
看结构,这筋膜枪还可以做其它用途

网友:
16元买了一个,

网友:
券后24那个?返利五块多,可以买吗?

网友B:
不是往复伸缩款的都没啥用,这种就是个偏心轮振动,也就做工稍微好点,十几块钱的我记得是插电款不能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往复伸缩款的都没啥用,这种就是个偏心轮振动,也就做工稍微好点,十几块钱的我记得是插电款不能充电的 ...

插电的刺激,漏电了还能顺便做个电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这筋膜枪还可以做其它用途

怎么让我想到了日本小电影里的道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让我想到了日本小电影里的道具

那个本来就是筋膜放松器具,只不过用歪了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电的刺激,漏电了还能顺便做个电疗

插电款也就直流供电的好不,用个5V的供电线

网友D:
我21买了一个,今天刚到货。。。感觉没什么用,还是要回去把之前买的马刀锯改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21买了一个,今天刚到货。。。感觉没什么用,还是要回去把之前买的马刀锯改来用 ...

马刀锯动力太小了,
用泥浆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往复伸缩款的都没啥用,这种就是个偏心轮振动,也就做工稍微好点,十几块钱的我记得是插电款不能充电的 ...

+1,不是往返的,往复频率不够都不算筋膜按摩,就是普通按摩罢了

网友:
买第四个 才是真正的筋膜枪

网友:
可以配合鱼牌锯弓企鹅锯条,发动机气阀拆车弹簧等,做一台手持式电动曲线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这筋膜枪还可以做其它用途

什么用途?

网友:
便宜的还可以,

网友(2021-12-29):
只有用无刷电机才是真正的筋膜枪,电机就几十块一个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