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沃亚吹风机没有原装电池不能启动,,怎么骗个控制板让他供电

楼主(2021-08-07):
打黑机修复,没有原装电池,不能正常启动,有友友们知道怎么骗个控制板让他供电

网友:
改个良明有刷万用宝的主控就可以了,因为它刚好也带调速,主控板大小也塞得进去,我以前拍了好几块去修良明万用宝

网友A:
要是能简单破解协议的话hart的东西就不会比良明便宜了

网友(2021-12-08):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简单破解协议的话hart的东西就不会比良明便宜了

非常简单,已经用示波器观察过,除了温度检测电阻,对于信号端只需上电瞬间给一个200ms的上升沿触发脉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