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4856AC,不能从0A起调,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1-08-07):
台达4856AC S2版本。。电位器改法,接线如下图。。
电压可以从0V起调到120V+没问题。。
调流方面电源空载时104电位器扭到最小恒流会灯亮起,接3R电炉丝最小4A电流、7R电炉丝2A。扭到头了。
不知什么原因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原来的合金贴片5个,拆掉2个试试,提高取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合金贴片5个,拆掉2个试试,提高取样值

是背面R002的4个一组的检流电阻吗??已经拆剩2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背面R002的4个一组的检流电阻吗??已经拆剩2个了

再拆一根,或者修改OP07 差分放大器的倍数 ,原来4856是  4V时对应60A,

网友B:
想改个充24v铅酸蓄电池 需要什么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拆一根,或者修改OP07 差分放大器的倍数 ,原来4856是  4V时对应60A,

回去看了一下原来是5个合金电阻,之前记错了,如果多拆一个,ub14的3脚输出电压应该就会有变化。电流表要改动。
如果改op07c这一块,修改RB175 168阻值来实现吗??这一块就不太懂了。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改个充24v铅酸蓄电池 需要什么组件

如果要24v的话直接用明纬系列的简单一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去看了一下原来是5个合金电阻,之前记错了,如果多拆一个,ub14的3脚输出电压应该就会有变化。电流表要 ...

改个电流表又不难,就改变分压电阻,改OP07的增益就改变闭环反馈电阻,都可以改,看你觉得那个方便,OP07再小板反面。操作麻烦

网友:
再说UB14的3脚不是输出 是比较输入,也是OP07的IOUT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24v的话直接用明纬系列的简单一点吧

明伟的电流太小。现在卡车司机都是200AH以上的电池组,逆变做饭烧水。明伟速度太慢,4856不改全桥可以6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伟的电流太小。现在卡车司机都是200AH以上的电池组,逆变做饭烧水。明伟速度太慢,4856不改全桥可以60A ...

对。明伟改出来。电流太小了充我这180安的铅酸蓄电池。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个电流表又不难,就改变分压电阻,改OP07的增益就改变闭环反馈电阻,都可以改,看你觉得那个方便,OP07 ...

如果当时不拆电流表的可调电阻就方便多了。
但是有个疑问我另外一只数控套件的也是s2版本,op07c没改动,合金电阻都是拆2个,电流采样点都是从ub14-3取,电流可以从0起调。
现在改的这个版本一样,会不会存在插本差异?

网友:
OP07输出有吗?如果没有 你叫后面的UB24去拿什么和你设定的ICOM去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