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疫情居家隔离的电子门禁,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2021-08-07):
因疫情被在家隔离14天。门上被安了这个玩意儿。门框和门扇上各一个,两个东西分离的距离远了就有提示,上面有一个小红灯亮,也没有声音。不知道仅仅是小红灯提示,还是说有数据上传,大家不妨分析一下。

这个并不是物理的隔离,我还是可以打开门扔垃圾取蔬菜的。蔬菜和垃圾都由社工负责。

楼主:
再来几张细节图。
可以看到有干簧管。

楼主:
  NB86系列模块是基于HISILICON Hi2115的Boudica芯片开发的,该模块为全球领先的NB-IoT无线通信模块,符合3GPP标准, Hi2115芯片支持Band01, Band02, Band03,Band05、 Band08、 Band12, Band13, Band14, Band17, Band18, Band19, Band20、 Band25,Band26, Band28, Band66频段,具有体积小、功耗低、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使用该模块,可以方便客户快速、灵活的进行产品设计。

楼主:
再来几张细节图。

网友:
很明显的物联卡

网友A:
门磁,在你门上粘这,楼主你怎么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磁,在你门上粘这,楼主你怎么给拆了

解除隔离了,没人来取。我猜着可能是没用了。

网友B:
提醒一下,电池不可充电,电池没有任何标识,不知道是锂亚电池,还是锂二氧化锰电池,这两种工作电压也不一样,锂亚电池3.6V,锂二氧化锰电池3V,这两种均不可充电,看起来是内置电话卡上传数据的,干簧管和另一端安装的磁铁感应开门,楼主这个怎么拆下来了?是电池没电了,换了一个?

网友:
这个比火旱门要温柔多了

记录上传你开关门,一天超过次数就会上门教育

网友:
内置物联网卡,数据发往指定的平台,应该有个专门设置远程地址的数据线和工具

网友C:
不用插卡?那覆盖距离不会太远,接收端应该在一两百米以内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插卡?那覆盖距离不会太远,接收端应该在一两百米以内吧?

物联卡号写进去的吧

网友:
那个8脚的芯片就是sim卡。我们公司以前生产充电桩也是用这样的sim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物联卡号写进去的吧

不是写进去的,外置贴片电话卡,图片里,钽电容旁边那个芯片就是

网友:
想起了去年武汉的敲锣女,不知道今年他会怎样?方方还会继续写日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下,电池不可充电,电池没有任何标识,不知道是锂亚电池,还是锂二氧化锰电池,这两种工作电压也不一 ...

谢谢。差点充电了。

网友:
检测开关门次数,并上传到接收端,搞个小磁铁粘到干簧管位置,就可以是一直关门状态,但是居家隔离还是为自己和大家好

网友:
是不是只要隔离14天,就可以免费得到这个小玩意儿?

网友:
胜利口袋表,表笔线不怕哪天测220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