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Bug10只要打开语言选项,Cpu立马狂飙

楼主(2021-08-07):
已知是进程svchost.exe的锅,强制结束归0,但输入法却失效,桌面也变不稳定只能注销或重启。
原来是cpu 100%,删除所有输入法后现在是30%,很是什么奇葩。

网友:
一直用Win10家庭版,没发现有这个问题啊(特意又看了一眼任务管理器)

网友A:
win10从8XXX开头的4位数内侧版用起的,到现在没遇到过什么问题。

现在笔记本又在测试win11了,基本也没问题,红警2照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从8XXX开头的4位数内侧版用起的,到现在没遇到过什么问题。

现在笔记本又在测试win11了,基本也没问 ...

LTSB版一直用第三方输入法,所以从来不调用系统输入法设置,直到昨天绿化了个Ps才发现这BUG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9089-1-1.html

网友B:
WIN10对第三方输入法感觉兼容性都一般,我一直用的自带输入法

反正感觉WIN10的各种兼容性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打印机共享的问题的,WIN10做服务器经常时好时坏,换WIN7或者SERVER做打印服务器就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对第三方输入法感觉兼容性都一般,我一直用的自带输入法

反正感觉WIN10的各种兼容性差,不知道你们有 ...

Bug10自带输入法50%机率上屏超慢。

网友C:
eset service这个杀软,win10本身又自带杀软,不冲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et service这个杀软,win10本身又自带杀软,不冲突吗?

禁用一样,绝对不是这杀软的锅。

网友:
引用 楼主:
Bug10自带输入法50%机率上屏超慢。

我用没这个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禁用一样,绝对不是这杀软的锅。

卸载和禁用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载和禁用是不一样的

我是直接从系统服务里禁用,相当于卸载。
百度了一下也有跟我一样的Bug
https://tieba.baidu.com/p/6131072897

网友:
还是用win7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LTSB版一直用第三方输入法,所以从来不调用系统输入法设置,直到昨天绿化了个Ps才发现这BUG
https://www. ...

你这个问题,提个可能性。
大概是因为绿化的PS中的字体文件整出来的问题。但要排除就比较麻烦。
1、先仔细检查下系统的字体设置,有没有被更改。
2、如果是开着PS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要检查下PS的默认字体,建议全改成系统的宋体。
3、如果前两步处理完,问题还存在,在看下PS绿化程序、批处理,是不是有向系统文件夹复制什么字体文件的指令,如果这个看不了,那只能找台正常的机子,你仔细对比下字体文件夹——用批量MD5校验工具,光看大小没用。

4、如果这些都没用,那我也无能为力了。

之所以提字体,是因为以前有过这样的事,软件的字体冲突导致CPU占用高,电脑卡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