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48v~60V电动车控制器怎么改低欠压值

楼主(2021-08-07):
有高手指点吗,48V的锂电池欠压39才正常,控制器到42V就欠压保护了,可以我拆出来拍照给大神看看,要换那个电阻

网友:
我这两天也在学习这个呢。贴子不多啊。拿不定主意

网友:
顺着电门锁线路走,一般都能改

网友:
电门锁线通过电阻降压到3.几伏到IC.是指48V控制器欠压到41伏。我想欠压到36伏。改电阻是多少伏呢。说的不定对,请指教。是改电阻接地那个电阻吗

网友A:
48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连到单片机,改这两个电阻的任意一个就可以了。我曾经把一个60伏的高标牌控制器改成48伏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连到单片机,改这两个电阻的任意一个就可以了。我曾经把一个60伏的高标牌控制器改成48 ...

我直接换成稳压二极管,宽电压

网友:
多放不了多少电。电池风险增大。不划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换成稳压二极管,宽电压

这样不行,电池容易欠压搞报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行,电池容易欠压搞报废啊。

有锂电池保护板,而且单体电压3.5v左右我就充电了,没有欠压保护过,倒是用超车档过流保护过两次

网友:
不改最好,对电池有好处。直接使用什么也不改

网友:
电门锁线附近有分压电阻,可以拆开看下

网友:
找到分压电阻,改变阻值直接用5V分压,永不保护。

网友(2024-12-20):
改反馈电阻,下分压或者上分压都可以

网友:
用14串三元正好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