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翻车的矽王快速充电宝,顺便看看能不能救活

楼主(2021-08-07):
交易区跟风上车了矽王充电头,随充电头送俩同品牌充电宝。看大家说好玩,就跟着弄了一套

收货拆包后插电,两个都有显示

拆包充电,两个都锁死了!!!,小电流充电,充多少都是假的,拔掉电源就没了

按坛友的经验教程,先不拆外壳激活一下

自制激活插头

激活以后能大电流充电了,这次是真充进去了!

保险起见激活时电流设置为300毫安

充电一个快一个慢,估计快的电池有问题

可以带动笔记本,正好用笔记本的充电管理器看看能放出多少电

结果,一个能放3瓦时,一个能放8瓦时

用三十三烤烤机

3瓦时容量的拆机

头上一个螺丝

脚下四颗螺丝

褪下裙子

褪下外衣

卡扣设计的就是防拆的,孔大腿细,头上是唯二没拆坏的卡子

插上充电头,充电板的电源电压14v

屏幕显示100%时各电芯电压为2.5   3.56  3.8  2.5

放光后为2.1  3.5  3.56  2.36
充电时3号电芯电压过高,保护板应该不会设置这么高的过压保护,应该是2号电芯电压到3.6触发的
放电时 1  4号电芯失压较快,1号电芯触发过放保护
检查发现问题,3号电池的电压检测线脱落

原因是引线过长,呈拱形,装壳后压迫引线

剪短后补焊回去,顺便把其他的引线都加固一下

调好电压准备对电芯单体补电

1号电芯设置500ma电流,限压3.7v

垃圾线材,根据电流不同,有不同的压降!
1号电芯500ma充了70分钟后电压达到3.6,换4号

4号试了试大电流,999ma

充了60分钟

4号充满时,发现1号掉到了3.3

再给他补10分钟的

充好后,做个记录,开始静置30分钟

这款电源的电芯是磷酸铁锂的动力电芯能高倍率放电,但是容量是个短板

静置30分钟后的电压

由于是放光后单芯充电,所以电量表显示还剩1%

插上电源后,电量慢慢上来,一分钟4个点的样子

电量显示100%后,开始放电测试

还是笔记本登场

笔记本显示充电宝为45w电源
期间测试了一下在20v  1.85A输出下的各电芯电压为  2.858  3.131  3.127  3.052
这是在显示还有70%电量时的电压

然后在剩余60%电量时突然黑屏,估计是1号电芯过放保护了

看了下笔记本的电量统计,刚充时16.42  充完时20.81  充进去4.4瓦时的电量比没修之前涨了不少,
从100%到黑屏共8分钟,按屏幕的显示功率20V1.85A即37瓦算共放电4.933瓦时,应该是实际电量,因为除了给笔记本电池充的还有笔记本设备自身的功耗在

有盼头,接着折腾1号电芯

网友A:
这个充电宝的屏幕看起来蛮高级的。

网友B:
通常看上去越高级损坏的几率更加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看上去越高级损坏的几率更加大多了。

电路板很高级,电池有点拉胯,估计1号电芯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宝的屏幕看起来蛮高级的。

单片机控制的数码管屏,要是点阵屏就更高级了

楼主:
反复测试了三遍,每次都是在60左右时黑屏保护,确认1号电芯容量衰退的厉害,别的都还在3V往上时,他就掉到2.9v以下了,看来需要败电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复测试了三遍,每次都是在60左右时黑屏保护,确认1号电芯容量衰退的厉害,别的都还在3V往上时,他就掉到2 ...

锂电芯尽量买分容3200毫安时以上,拆机三洋3500高倍率锂电池。要价格实惠可以选全新力神2500高倍率。

网友D:
楼主真能折腾。把电池全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芯尽量买分容3200毫安时以上,拆机三洋3500高倍率锂电池。要价格实惠可以选全新力神2500高倍率。 ...

这货用的是磷酸铁锂动力电芯,他充电时输入功率60瓦,去掉损耗,充电时有小5A的充电电流,一般的电芯扛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能折腾。把电池全换了吧。

手上没有磷酸电芯,正犹豫是把一号换掉,还是把4颗全换掉,还是换4颗三元

网友:
我也是2个充电宝,一个挂2节电池,一个挂1节电池。拆出来组了一个。另外重新库存里找了4节比亚迪电池换上。 60W充电是猛

网友:
磷酸铁锂有没有车上?

网友E:
这个宝即使换新的磷酸铁锂也是鸡肋,还是把电池整组换成3500左右的三元有点利用价值,只是需要同时把电池保护板芯片换成AAD00 3.7v版本,修改主板8802 16脚取样分压电阻,把充电截止电压14.4改成16.8v,最调整12脚对地电阻,设置电池最大充电电流以保护电池,具体修改参数对照PDF文档计算

网友(2021-10-06):
引用 网友E:
这个宝即使换新的磷酸铁锂也是鸡肋,还是把电池整组换成3500左右的三元有点利用价值,只是需要同时把电池保 ...

这个方案好。

网友:
这充电器加充电宝一共多少钱

网友(2021-11-28):
看了你的帖子,我突然不想下手了。
不想折腾

网友:
这充电宝不是特漂亮的大婶还玩不了,流鼻涕的童鞋就不要上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