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求PICC18 编译器

楼主(2021-08-07):
手头上有几个PIC18F芯片,没找到编译器哪位大神可以分享一下,不胜感谢。网上也找了几个付费的可惜安不上,PICC18 V9.66。基本都是没法用。芯片PIC18f85K90

网友:
好象MBLAB可以搞,要版本8.7以后,玩过,记不太准确可能有误,他家最新的IDE可以搞,但是大杂绘不值得安

网友A:
老王家那个8266加pic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王家那个8266加pic来的吗?

是老王家的板子,买了两块研究研究。

网友:
可以用SDCC

网友B:
MPLABXide+XC8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LABXide+XC8就行了

我目前用的mplab ide V8.92 高版本不知道会用吗。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用的mplab ide V8.92 高版本不知道会用吗。呵呵

    MPLAB X IDE容易上手的,通过MMC进行配置并生成基本代码框架,通过XC8编译,软件官网提供下载,可以免费使用,业余使用足够了,如果付费则编译的优化会更好。

楼主:
终于找到一个能用的MPLAB v8.92可用PICC18,分享一下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7WZ9u-spyAtTp00PQPyWw
提取码:8888

网友(2021-09-27):
用pickit烧录器就可以烧录 或者TL866编程器也可以 我都测试过 手头只有这两种编程烧录器能用于pi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