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缩水移动M301H网络盒子,WIFI芯片都没了

楼主(2021-08-07):
拆解缩水移动M301H网络盒子,WIFI芯片都没了,高清图看清丝印芯片,哪位朋友不小心烧了可以参考

网友:
海思处理器第三方支持太少,解个包都成问题

网友A:
现在运营商的盒子基本上都不带WiFi了,必须要用有线,有的是软件屏蔽,有的是没有WiFi硬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运营商的盒子基本上都不带WiFi了,必须要用有线,有的是软件屏蔽,有的是没有WiFi硬件。 ...

那没有无线的话,能否支持屏幕投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没有无线的话,能否支持屏幕投射。

没有无线网卡应该是不行,具体我没有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无线网卡应该是不行,具体我没有研究过

无线投屏盒子用有线也可以,只要是同一个路由器下面

网友C:
闪迪emmc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良心了
没有wifi硬件是因为用不上
运营商机顶盒是走iptv带宽的,不占用宽带的带宽,连了无线就占用宽带带宽了,速度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迪emmc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良心了
没有wifi硬件是因为用不上
运营商机顶盒是走iptv带宽的,不占用宽带 ...

问题是为了IPTV专门拉一条网线从电视盒到光纤猫,如果没有预留会非常麻烦。
无线网占用总带宽,占用那点也无所谓,不带WiFi还是省成本为主,其次防止部分用户的路由器性能不行导致WiFi不稳定增加机顶盒播放出问题的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迪emmc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良心了
没有wifi硬件是因为用不上
运营商机顶盒是走iptv带宽的,不占用宽带 ...

如果有WiFi一样可以走IPTV带宽,这个要运营商的光猫有双频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