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锂电池 有什么好的充电器选择

楼主(2021-08-07):
有一组70AH 24串的磷酸铁锂大单体电池 淘宝上各种各样的充电器无从选择,现在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充电器选择。

充电电流需要10A -20A的有大佬推荐下性价比不错得充电器么?

还有我们知道磷酸铁锂单体的满地电压是3.65V 亏电电压2.6V ,

电动车控制器设置单体3V亏电,而充电器设置单体3.5V满电是否合理呢?

楼主:
目前盲目从淘宝看到一款可调电源比较不错:华为R4850G.

但是需要600多。。

楼主:
忘了说了是电动车上用得充电器

网友A:
华为R4850G只是个电源模块,不能直接用于锂电池充电,必须有恒流及均衡功能。而且这个模块最高输出58V,而24串电池组充满要到86V以上,根本充不进去。10-20A充电电流,总功率会上千瓦,应该没有这么高功率的充电器,主要是电压太高了,如果拆分成几个小组来充电还是可以的。这种功率的充电器,600块肯定拿不下,几千块吧,反正我没见过这么高压的,低压大电流倒是见过些,都不便宜。
充满3.65用光2.6是极限值,任何时候都不得超出这个范围,容易损坏电池。如果3-3.5的范围,电池寿命会大大延长,代价是可用的容量会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R4850G只是个电源模块,不能直接用于锂电池充电,必须有恒流及均衡功能。而且这个模块最高输出58V,而2 ...

R4850G嗯是电源模块,淘宝上有改好的就是价格翻一倍。。

我也认为3-3.5放电范围和充电范围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R4850G只是个电源模块,不能直接用于锂电池充电,必须有恒流及均衡功能。而且这个模块最高输出58V,而2 ...

华为R4850电源模块淘宝上有改好的可以调压调电流 (0-120V)(0-30a),就是价格翻了一倍要600多。

支持您的观点感觉单体3.oV亏电保护,3.5V满电保护对电池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R4850电源模块淘宝上有改好的可以调压调电流 (0-120V)(0-30a),就是价格翻了一倍要600多。

支持 ...

这就是锂电池的3080用护大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R4850G嗯是电源模块,淘宝上有改好的就是价格翻一倍。。

我也认为3-3.5放电范围和充电范围是最好的 ...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方案是找个参数合适的恒流电源,恒流靠电源来控制,均衡的话,整个主动均衡板吧,电流大些的,这样就行了。普通的那种靠电阻均衡的保护板没啥用,均衡电流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盲目从淘宝看到一款可调电源比较不错:华为R4850G.

但是需要600多。。 ...

闲鱼大把服务器电源改装的,随便都是三四十A起步,价格又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方案是找个参数合适的恒流电源,恒流靠电源来控制,均衡的话,整个主动均衡板吧,电流大 ...

对,均衡板不能贪便宜,均衡电流太低根本没什么用,起码两三百毫安起步,牛逼的1A都有,电芯也要搞一致性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均衡板不能贪便宜,均衡电流太低根本没什么用,起码两三百毫安起步,牛逼的1A都有,电芯也要搞一致性 ...

大容量的电池,均衡电流一安以上才舒服

网友:
TB上搜工业设备开关电源,能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R4850电源模块淘宝上有改好的可以调压调电流 (0-120V)(0-30a),就是价格翻了一倍要600多。

支持 ...

24串20A的充电器靠谱的怎么也得1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