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同的充电宝,C口都支持输入和输出,那么用双头type-c线连起来充电...

楼主(2021-08-07):
两个相同的充电宝,C口都支持输入和输出,用双头type-c线连起来充电?
问题来了,哪个给哪个充电?

网友A:
谁电压高就给谁充电。有些手机支持给其他手机充电一个道理

网友:
type-c协议了解一下充电与被充电情况,cc线可以识别的,充电情况是:充电器>充电宝>笔记本>手机。。。。。
两个手机连接,PH1给国产手机充电

网友B:
双头type-c线多钱买的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电压高就给谁充电。有些手机支持给其他手机充电一个道理

充电宝充充电宝,这个是怎么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头type-c线多钱买的啦啦

这个是买FNB48带的,可以20V5A带e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头type-c线多钱买的啦啦

千里抄数码生活馆
有非常不错的线,败了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