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友人魔芳-Q1破壁机E1故障代码

楼主(2021-08-07):
一台魔方破壁机出现E1代码分析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出现问题。拆开看了一下机盖上端机器里的有个用热缩管套住的元件.他和机桶下那个温度传感器串联在一起的用表测电阻无穷大.因没有同样的元件换上就用电磁炉100k电阻装了上去.组装好后那个E1代码消失了并且有27多度的室温以为可以了.交给用户拿回去第二天用户说能加热到程序到打豆浆时电机不转退回修理.机子到手后仔细观察盖子上有个红点定位的装置想了想会不会是磁铁?后用螺丝刀靠近能吸引的。判断是控制干簧管通断的是盖子盖到位后机才能启动程序。因没货在某宝买了同样外形的常开干簧管安上机器正常使用.

楼主:
其实破壁机就是豆浆机
这是干簧管的外型及型号安装这干簧管最好注意安装面要不灵敏度不好.端盖到位后还显示E1代码需转动盖子直到E1代码消失才能使用.还有下面那个温度探头是100k的

网友A:
相机拍的吗 图片色彩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拍的吗 图片色彩真好

手机拍的.图片拍得不好见笑了

网友:
还以为是拆修 友人 的破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