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电风扇,故障重重 ,真是电机烧了吗

楼主(2021-08-07):
电风扇,不转。

先测试电机短路了没有,

1档大约是1.2K,
2档 1.3K
3档 1.4K

标称功率 50W ,
开拆

ouou

拆开,转子转动困难,

判断是油封没油了。

拆开电机

转子

上润滑油,装回去。转子可以转动的很润滑了。

但是上电,电机还是不转,
3档开关打的有火花,应该是有形成回路了,但是电机不转。

换电容,电风扇的是1.8的,找了个2.2的 换上,通电还是不转。

通电 拨动 扇叶 也不转了,不是电容的问题了。

上网查了下,

线圈没有短路
电容没有坏,
转子转的动,
这种转子 几乎不会坏。

转子和定子会被吸住。

估计是我拆了电机又装回去,工艺 不到位,虽然转子手动下可以转,

但通电后转子和定子被吸住了。

电机应该直接上点油就可以的,不该拆的。将问题扩大化了。

网友:
有位大虾说过,装好了拿木锤子敲敲,有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就是玩不转

网友:
我有一次往出顶转子,把线顶断了好多根

网友:
 动手前,没有确定不转的原因,动手后,当然是故障重重、、、、鸟。

网友A:
有可能是转轴卡住了,拿个螺丝批上下左右敲打几下一般就好了。

网友:
电机外壳不能先上死一边,很容易转子刮壳,我的经验是,一边慢慢转动转子,一边轮流拧紧外壳螺丝,发现转子卡,就松一点螺丝,拧下一个,四个螺丝轮几圈,直到上紧。

网友:
换个新的电机,最快解决问题

网友:
没有找到故障的话,建议测量一下电流,轮换档位看看是否有电流?通电几百毫安电流,转动后维持在二百到三百毫安是正常功耗,否则都有毛病。

网友:
严重怀疑启动绕组烧坏了。

网友B:
如果风扇是如上图所示的接线方式的话,那么像箭头所示的绕组断开了,风扇就不会转,你测红线和任意档位的线都是通的,应该测一下电容两脚接线和其它线之间的电阻。

网友:
我有两个电扇,均是电机的熔断器烧了。电机的熔断器,你顺着电机的引线往电机的绕组上找,能找到。找到后,我是直接短接了。目前均以使用两年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转轴卡住了,拿个螺丝批上下左右敲打几下一般就好了。

卡轴电机会有声,如果一点声都听不到,那就是断路了。

网友:
电容拿掉,量启动绕组可有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风扇是如上图所示的接线方式的话,那么像箭头所示的绕组断开了,风扇就不会转,你测红线和任意档位的 ...

根据这副图,红线到黑、白、灰之间的阻值应该是有规律的递进的,还有那个定时开关、档位开关有没问题

网友:
转子摩擦到了   废了

网友:
拆电机会出2个问题:弄断线圈,轴承偏移卡住。

网友:
我家里有个也是旋转困难,轴上喷松锈灵就好了。

网友:
电机卡死后过流,熔断了里面的保护管,你润滑后用手可以转动但线圈是不通电的

你用万用表测量三根线之间的电阻值    一般在200欧姆左右
三根线之间相互量过要是能确定和那个黑线阻值无穷大(少数可能是别的颜色)就能确诊了

顺着电源线往里走 剪断缠绕电源线和定子线圈的棉绳(走一点剪一点,不要都剪开)
找到保护管,测量一下是否熔断,然后直接短路。

祝你成功

网友:
铝线电机容易坏,之前买过一个,刚买来测试是好的,放了几年后使用就不行了,内部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