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美的的电取暖器 ,不通电故障

楼主(2021-08-07):
铁壳子,开拆

云母片上,电热丝。

开关部分,

温度保险

2档开关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元件,
猜测是个防倒  断电 功能的元件吧。

电热丝 特写。

外观没有找倒故障在那里,通电不发热

还是得万用表来测量啊。

网友:
这电热丝有意思

网友:
又是风扇,又电取暖器,工作量有点大呀

网友:
先量发热丝短没

网友:
这个电路不复杂,发热丝断了没有?另外,那个就是防倾倒开关,串在电路中,里面有一个钢珠,也有可能是故障原因

网友:
直接把开关短路看工作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