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免插卡随身wifi 有谁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

楼主(2021-08-07):
现在网上有一种免插卡的随身wifi,有谁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能不能DIY一个?

网友:
卡内置的吧

网友:
可能用的esim卡
自己diy的话可以找个带USB的路由器, 再找个通过4G上网的USB网卡,然后弄好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79买过一个,里面两张卡,一张拆机才能看到,另一张在卡槽1里,卡槽2还能另外插卡,我把其他两个卡拿出来只插自己的电信卡,过段时间居然无法上网了,只好又恢复原样。

网友(2021-11-24):
本来以为双十一用完券13块买了一个带充电仓的已经够优惠了,没想到今天优惠购里有用完券后自己再用个5块的签到卷,最终5块8包邮的。
希望收到的别是阉割了卡槽或是频段的。
楼主可以考虑买一个回来自己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