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在线求助,保养电钻有个部件掉出来了,不知道是哪里的

楼主(2021-08-07):
杂牌电钻保养一下,但是掉下来一个零件不知道是哪里的,求指点,在线等!我估计是调节档位的但是没看到安装位置

网友:
白色变速箱和黑色扭矩环之间 下面位置
大概是led灯上面那个槽上面一点
管扭矩环档位到位的,
就是每次调扭矩发出疙瘩疙瘩的声音就是这个弹片发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档位切换的弹片吧。

网友:
铁皮中间凸起,在这扭力1 。3。5。7档后面的卡齿位置上接触,也就是电钻外壳前端的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6056-1-1.html

非常感谢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帮助弄好了

网友:
这个部件已经在坛友拆机时掉出来过无数次了。就是扭力调节时让你听响的,可以说没有任何实质用途,我一般都是把它拆下扔了,这样不光能静音,更重要的是把充电钻由有级变速升级成了无级变速。

网友:
就在这个位置,你看下外壳

网友:
不装这个  调扭矩挡位 没有咔咔咔的声音了!安静

网友:
T字一横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