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稳压电源给锂电池组充电

楼主(2021-08-07):
前几天在矿坛买了几个锂电池组,额定电压是14.6V的,手头没有这种电压的锂电池充电器,总不能就上某宝买一个吧,就试着用稳压电源给这个电池组来充电,结果是可行的,条件是稳压电源必须有稳压稳流功能,而本人手头的这个稳压电源刚好有这个功能。

矿坛里买的锂电池组

CC指示灯亮,表示稳压电源工作在恒流状态

CV指示灯亮,表示稳压电源工作在恒压状态,在恒压状态下,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减少到100mA以下时,可以结束充电了。

给3.7V锂电池充电,设定充满电压为4.2V

网友:
效率比较低

网友A:
电池不错,看到几次都卖光了,锂电充满的的标准貌似是0.01c ,100ma貌似还充不满啊

网友B:
这是扫地机使用的电池组。

网友C:
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

网友D:
14.6V应该是4串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E:
给3.7V锂电池充电,设定充满电压为4.2V
14.6V对应是16.61V,依据是?

网友E:
如果磷酸铁锂,单个电池是3.2V,限制电压是3.65V,4串就是14.6V,16.61V就过充。

网友F:
这电源就是超大号的充电器

网友:
还有吗?给个链接,朋友电池坏了,让我修,拆开发现电池烂了一个,只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

就你皮,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错,看到几次都卖光了,锂电充满的的标准貌似是0.01c ,100ma貌似还充不满啊 ...

接近充满就得了,再充也就充进多一点点电,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扫地机使用的电池组。

谢谢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

还是你厉害,你早就发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6V应该是4串磷酸铁锂电池

Li-ion不是磷酸铁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3.7V锂电池充电,设定充满电压为4.2V
14.6V对应是16.61V,依据是?

我查了一下,Li-ion电池的额定电压是3.6-3.8V,所以稍为保守些,降低充满电压。至于16.61V只是调整精度的问题,毕竟用电位器调整不大好调到16.6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就是超大号的充电器

说的是。毕竟不可能每一种电压的电池都买一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磷酸铁锂,单个电池是3.2V,限制电压是3.65V,4串就是14.6V,16.61V就过充。 ...

兄弟,电池标的是额定电压,不是充满电压。14.6/4=3.6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你厉害,你早就发现了吧?

没有!我正准备把你这伟大的发现应用到生活生产实践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