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货还有什么用?

楼主(2021-08-07):
风扇烂了,只剩这货了。

网友:
只要楼主再买一个风扇装上就行了,可以照样用

网友:
被动散热静音节能。

网友:
配重、垫桌子腿、艺术品、防身

网友:
送坛友赚M

网友:
                   M币换了

网友:
配个风扇不是照样用么,咋说没用了?

网友:
如果有人风扇没坏,散热片坏了,可以换购这个去组装。

网友:
需要配个9CM的AVC四线风扇即可。

网友:
可以给制冷片用,再配恒温电路和零摄氏度热成像模组。或者给拆车大灯10瓦LED模组散热。

网友:
吃灰用也算是用

网友:
可以用来做个迷你空调吧

网友:
买台电脑装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个做大功率led灯散热,不用风扇,热管就够了

网友:
拆铜,拆铝,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丢废品收购站

网友:
配一个风扇就满血复活了。。。3热管的,,能压125瓦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