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360n6的手机坏了,不开机不加电,如何从存储芯片里复制出文件?

楼主(2021-08-07):
360n6的手机坏了,不开机不加电,如何从存储芯片里复制出文件?

我看有人焊下存储芯片,到U盘上,可以作为U盘用,不知道这种方法可以读出来文件不?

网友:
可以,我就有一个手机这样读出来了,现在一直当U盘在使用,效果好极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安国好像有这种板子可以读,具体怎么弄我也没研究过,坐等大佬

网友:
对照芯片型号,买个EMMC的U盘主板,自己焊上去即可。

网友:
可以,直接取下来用安国,一定要用安国这种不需要量产的方案

网友:
如果有加密读不了,最好就是直接买一台好的手机换储存芯片

网友:
我记得安卓5.0以后数据都加密了,除非把原来的cpu和字库一起搬到好板上,否则没办法找到数据。

网友:
直接读的话好像不能用ns1081吧?
我记得有emmc转sd卡的板子
然后读卡器就可以直接读取emmc
你这个手机好像是emmc的吧?

网友:
手工不好也是不行的,我就是吹爆了。。

网友:
如果数据是没有加密的,一定要找安国的AU6438主控的板子,只有这个主控是可以直接读颗粒的,其它都要量产,数据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