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做个电动工具电池转接板,给T12供电

楼主(2021-08-07):
电动工具使用率不高,T12没有买开关电源,就用电池供电吧。本来也想用m3螺丝,后来看看插入后挺紧的就没有装螺丝,如果需要,推荐坛友用电路板做的卡销方法。。。。具体看图。

楼主:
插销用的是这种,谈不上好用,铜镀的膜。

楼主:
引用 楼主:
插销用的是这种,谈不上好用,铜镀的膜。

这个插入方向是垂直,不是侧面,侧面没有做尖,有点难插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装螺丝固定,因为不好侧面插入。有条件的可以打磨一下。

网友(2024-11-30):
这样做转换就方便多了

网友:
挺好啊,最好把焊点挡住,这个东西,嘉立创有打板的吗

网友:
这个做得挺好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好家伙,干脆利索

网友:
打板文件能不能分享一下,我也想复刻一个!谢谢大佬。
36582123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