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京瓷打印机轻拆,出现代码求助!已解决。再求黑点和条纹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1-08-07):
京瓷打印机FS-6975DN 夹纸20余张才报警,夹的纸拿出后,再打印有黑点和条纹。再夹纸,打印不了了,出现请联系维修人员 6030:0001260。
打售后电话,客服大姐没等我说完,直接打断:我们只负责硬件维修,软件不管!直接挂断。再播电话,想问问:怎么知道是软件问题,找谁解决?结果让我打114.
这样的奇葩客服,生平仅见!!
大家给我看看6030:0001260代表什么?有办法解决吗?已解决。再求黑点和条纹的解决办法!

第一次打印正面

第一次打印背面

第二次打印正面

第二次打印背面

网友A:
看起来挺新的,我觉得还是送售后去靠谱,过保了地话就找专业的人来修,自己捣鼓坏了更麻烦...

网友:
头条上有好几位专门收修打印机的人!发的维修视频很多。其中包括维修技巧。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
还是大牌子好

网友B:
定影故障,看看定影插头与机架插座有没进纸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影故障,看看定影插头与机架插座有没进纸屑.

谢谢您的指导,我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挺新的,我觉得还是送售后去靠谱,过保了地话就找专业的人来修,自己捣鼓坏了更麻烦... ...

崭新的机器,买了很久了,才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去看一下。

不客气,再看了看,定影上下分离了,定影齿轮没有咬合,估计就是定影组件本身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再看了看,定影上下分离了,定影齿轮没有咬合,估计就是定影组件本身出问题了.

...

谢谢,行家就是不一样啊!周一去核对一下。

网友C:
6030:0001260代表什么?
============
6030代表此机机械故障。
1260代表当前总打印页数。
话说你机子很新啊,1260页一个鼓都没打完吧,应没过保修期,如果正规渠道买的,找售后,自己别动。
你那客服大姐是个傻X,屁都不懂。你上京瓷的官网,找其它联系方式投诉试试,比114解决问题快。

网友D:
这牌子的打印机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牌子的打印机没听说过

日本牌子,和兄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30:0001260代表什么?
============
6030代表此机机械故障。

确实才开始用,但采购时间挺长了。

网友E:
我的打印机买来快十年了,才打了一千多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打印机买来快十年了,才打了一千多张,

我的喷墨打印机,也是十多年了,换了三次墨盒,打印十多张测试,正经文档二三张,总是不用堵喷孔。

网友:
有时候拉出卡纸的时候,纸破了,还有些纸屑卡在里面看不到,拿不出来就出故障了。

网友F:
我们单位采购了一批京瓷打印机,都扔在仓库里,没法用,故障很多很多。最多问题是,打印几张,会停顿很久,再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影故障,看看定影插头与机架插座有没进纸屑.

大神!你太厉害了,一语中的!麻烦您再帮我看看黑点和条纹怎么解决,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单位采购了一批京瓷打印机,都扔在仓库里,没法用,故障很多很多。最多问题是,打印几张,会停顿很久, ...

这个牌子好像卖给广州那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太厉害了,一语中的!麻烦您再帮我看看黑点和条纹怎么解决,好吗、 ...

黑点有的像是鼓芯刮伤了,有的是漏粉到纸张上,有点是定影辊脏了,黑线像是充电辊脏了.先清洁鼓组件,重点是上面的充电辊,清洁纸道,最后清洁定影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