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多种限流的维修电源插座

楼主(2021-08-07):
  改开关电源电压电流和维修开关电源的没个限流的分分钟炸了,换上的功率管又白费了,决定串连灯泡灯管做一个限流电源。
   维修12v1安电流的只开50w的灯泡限流,开1200w的灯管限流不行,一旦过流就烧电源了。改个12v15安电源串连50w的灯泡又不行,稍微带点负载灯泡一闪一闪的不停重启。
    漏电装置搞起来,试过没完全断电一烙铁放板上跳总闸了,漏电保护和过流保护不能少。再加个电压电流表头可以看到用电的功率,两个插座限流,两个插座不限流当排座用。一个50w的香薰灯泡,不用装大灯泡不好买还贵,600w小太阳灯管两个,然后就拿着工具开孔来回折腾……就成了。
   通电串连的50w灯泡打开,带1500w的热水壶,灯泡亮工作正常,电压基本都在灯泡上了,电压电流表头不亮,电压电流表需要50v交流电以上才工作,假如插的是维修好的电源50w灯泡亮说明有短路或电源大电流有问题赶紧关了电源。然后300w灯管开关打开,1200w灯管打开。正常摸下外壳有点温度,不能长时间开,灯泡亮过流状态赶紧关电就是了。

网友:
这个修东西实用,方便

网友:
这大防水盒价格不菲啊,那两个灯淘圆的好看点。

楼主:
防水盒才12块,是回料的,不是新料的防水盒。

网友:
会不会烤糊了

网友:
这东西还是很实用的,好。

网友(2021-11-28):
不错,正准备类似的

网友(2022-08-22):
观察孔应该有个透明盖子

网友:
这东西虽然简单,担太实用了

网友:
加上个温控开关,加个指示灯,在温度达到一定后跳了给让指示灯亮

网友:
另外上下打孔留散热器

网友A:
给楼主提个更好的建议,限流电阻发热不安全,而且有压降,一般都串冷态电阻小的灯泡来限流,建议买一个50W左右的220v变220V的隔离环形变压器,来代替限流电阻,这样的话维修高电压电器时更安全,由于变压器功率小,在短路情况下内阻大,不会烧毁高压管,变压器抗过载能力高只要控制好故障的持续时间不会烧毁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提个更好的建议,限流电阻发热不安全,而且有压降,一般都串冷态电阻小的灯泡来限流,建议买一个50W ...

有一个维修插座,里面两个灯管一个灯泡,带漏电开关,还带显示电压电流,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我其它的贴

网友(2023-02-14):
确实太复杂,我是用模数开关做的,配件太齐全了,也好扩展。

5口插座,16安插座,1-16安空开功率表模块,灯泡,2p漏电总开关,经过组合后,修多大的电器,就给插座共多大的功率。

网友:
diy一个多种限流的维修电源插座-感谢分享

网友:
diy一个多种限流的维修电源插座--感谢分享

网友:
哈哈,我用了一个200w灯泡和一组,两根碘钨灯串联这样减少在箱子里的发热量

网友(2024-11-01):
这个图画得不错,不会开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