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BIOS加写保护防止损坏,如此简单

楼主(2021-08-07):
DIP的加个座,SOP8的垫个片
懂的一图看懂,不懂还是不懂

网友:
那怎么改设置?

网友:
那要调整配置咋办???

楼主:
设置不是在cmos里存着的吗,不在这里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不是在cmos里存着的吗,不在这里存

不敢苟同

网友:
损坏?正常这几率多少万分之一,但是,这么操作下来,损坏几率增加不知几何

网友:
又不是冷门小厂的板,有必要这么搞么,看图片这个还是双BIOS,同时2个坏的几率

网友A:
我也不苟同。我是多次验证的,现在的主板cmos只储存时间信息,配置拔电池是无法清除的,必须短接清除跳线,上电才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苟同。我是多次验证的,现在的主板cmos只储存时间信息,配置拔电池是无法清除的,必须短接清除跳线 ...

时间信息不是存的,是实时走着的

网友B:
无聊的做法,你改造导致bios损坏的几率比自然损坏的几率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聊的做法,你改造导致bios损坏的几率比自然损坏的几率高多了……

笨家伙改造才会导致bios损坏,对于心灵手巧的人才不会呢,一个bios芯片也不过两块钱

网友(2022-05-21):
90年代cih盛行的时候,有过类似的方法预防被破坏。

网友:
RW脚强制断开,不代表就不会坏了,Flash该坏还会坏,和引脚电平无关

网友:
本来好好的bios,被lz改坏了,哈哈哈……

网友:
新瓶装旧酒,有创意

网友:
可以,但是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