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绿米单火线双键墙壁开关烧了!拆开一看是····

楼主(2021-08-07):
有大佬认识这是多少的么?

网友A:
 简单的开关,被人工智能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开关,被人工智能复杂化。

都是懒捣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开关,被人工智能复杂化。

网上的图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开关,被人工智能复杂化。

想换上俩个,不知道买多大的·····

网友B:
拍的不是很清洗,黑色和 棕色看不清
不过推断是棕黑黑黑棕,100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的不是很清洗,黑色和 棕色看不清
不过推断是棕黑黑黑棕,100欧姆电阻

下边的看的别人拆解的咋是橙色?

网友C:
五楼的图片是橙,橙,棕,330欧姆的,楼主的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楼的图片是橙,橙,棕,330欧姆的,楼主的看不清了,。

这东西烧了,感觉前边的电路也应该有问题

网友(2023-01-17):
引用 楼主:
都是懒捣鼓的

我有优质的老产品开关你不用,非得整这玩意,这下好了,两个电阻应该是一样的,看样子直接通过整流桥试试看吧

网友(2023-03-28):
现在的家居产品越来越智能化了!

网友:
看这张图片,电阻色环应该是橙橙红银,阻值是3.3K±10%

网友:
我有好几个坏的,大概率修不好,都是图中的变压器坏,没有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