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21TA1-T彩色电视机播放花屏维修求助(附电路图)

楼主(2021-08-07):
家里老人看的一台老电视忽然出现故障了,情况如下:

开机后:

播放时:

拆开来研究研究:

1、看到下图,消磁线圈那个接口,有黑的痕迹,有点像烧了?但用手摸了下,黑色痕迹很轻松就掉了。用万用表200欧档测试这2根蓝色线,(是不是等于测试消磁线圈阻值呢?)测得21.5欧。

2、观察电路板。发现这个地方,一个电容已经完全烧焦了。看过一些文章,这里是否就是场电路?因长久高温,电容被烤干?

俯视图:

电路板背面:

那就先把这个电容拆下来,结果看到里面这个大电容也烧黑了一半:

我再拆:

拆后如图:

在网上下了个标称为海尔21TA1-T彩色电视机的电路图的PDF,但感觉好像不太像。坏掉、拆下来的这2个电容,一个是C419(小,由于已烧黑,参数无法判断,但旁边那个蓝色的C410标称是221k / 2kvn),一个是C409(大,CBB81 / 912J /1600V),和PDF里这个图标称的不一致。

想请问下:
1、被烧黑那个电容,是否和旁边那个蓝色的C410标称是221k / 2kvn的一样的?
2、直接替换这2个电容,是否能解决电视这个故障?
3、如果有这个电视这个型号的电路图,麻烦共享一下,感谢!虽然看不懂,不过可以慢慢学~!!

谢谢了!

楼主:
哦,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蓝色电容。标的数值是221K啊?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蓝色电容。标的数值是221K啊?是什么意思呢? ...

2.2nF的高压电容

网友A:
前几天,家里的老海信液晶电视tlm40v69p颜色失真,网上查了半天,可能是逻辑板问题,后来买了个换上,问题解决了。然后想自己修下查下来的件,可是电路图啥的都看不懂,就止手了……

网友B:
221K在这里是220pF的意思,换了它,电视机有可能就正常了。

网友C:
红色的是9100p/1600V,蓝色瓷片电容按图纸应该是680p/2kv。

楼主:
请问一下 这个K 和 nF 之间 如何相互转换 代换 ?网上搜了下1nf=1000pf,所以,2.2nf=22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家里的老海信液晶电视tlm40v69p颜色失真,网上查了半天,可能是逻辑板问题,后来买了个换上,问题 ...

可以学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K在这里是220pF的意思,换了它,电视机有可能就正常了。

网上查到1nf=1000pf,所以,2.2nf=2200pf?

请问下这个K到底怎么换算哟,怕买错了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的是9100p/1600V,蓝色瓷片电容按图纸应该是680p/2kv。

红色的电容,上面有标注的哈,CBB81,912J,1600V。

不知道您说的9100P 是否等于 912J ?

我不太清楚这2个单位之间怎么换算的,麻烦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查到1nf=1000pf,所以,2.2nf=2200pf?

请问下这个K到底怎么换算哟,怕买错了炸机 ...

K 代表的是精度:±10%

网友D:
你拆的那两个电容是逆程电容,

网友E:
是行,不是场,逆程电容坏,行频升高所致,行滤波电客也换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红色的电容,上面有标注的哈,CBB81,912J,1600V。

不知道您说的9100P 是否等于 912J ?

912=9100,哪个2是后面2个0.
680p=6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K 代表的是精度:±10%

嗯,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好像是J K M 分别代表三种误差精度 5% 10% 20%
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拆的那两个电容是逆程电容,

求高手分析下那个电路,我拆下来、已经烧干得什么也看不见的那个小黑色电容,是否和旁边那个蓝色的221K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行,不是场,逆程电容坏,行频升高所致,行滤波电客也换一下。

对这方面电路不太懂,请问下行滤波电容是哪个?我上传的图里是否可见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912=9100,哪个2是后面2个0.
680p=681。

明白了,我在网上也找到了这个命名的原理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方面电路不太懂,请问下行滤波电容是哪个?我上传的图里是否可见呢?谢谢! ...

图片里没有,行输出周违,耐压160伏,100u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