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维修无刷角磨机转动卡

楼主(2021-08-07):
症状开机正常,声音异常,耗电快,手转动卡,有扫堂,以前出现过一次,拆开重装正常,这次拆装几次还是那样,后来发现拧紧螺丝转动卡会减轻一点,判断轴承定位圈问题,定位圈外面加了一圈电工胶布,装回去就正常了,百度了下貌似这是设计问题,通病

网友:
所以靠外壳定位是很讨厌的设计,单纯是为了降低成本,对维修也很不友好

网友A:
博士110V角磨机后边轴承也是加了减震胶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士110V角磨机后边轴承也是加了减震胶套

高速电机很多都有,不然震手
也不能说是通病,橡胶件寿命不长,再碰到质量差点的供应商就更不好说了

网友:
我的鹰视安角磨机也有点扫膛,怎么装都有点,之前才到手的时候是齿轮啮合太紧,噪声大,垫了半毫米的钢纸,合适了没有齿轮噪声了。用段时间后拆装了一次出现扫膛的问题,直接上车床,定子转子都车了一点,转子不敢多车,怕影响动平衡,定子多车了点,扫膛的时候断电就停转像是有刹车一样,空载电流10A,处理好之后空载近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