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天猫魔屏S1或S2的DMD芯片怎么拆啊

楼主(2021-08-07):
天猫魔屏S2的DMD芯片坏了,想自己换一个,拆到一半不知怎么拆了?

网友A:
你不是都拆了能看见DMD了吗 DMD坏主要表现在固定的雪花点(白点)  DMD实际是是和像素点多少对应的多少个电流控制的小镜子   吧红绿蓝三种颜色分别反射形成图像

你后面那个图看起来不像是DMD  检查色轮  或者有地方松了移位了  或者缺蓝色?

网友:
这种山寨货不值得换DMD

网友:
换好估计还是这样

网友:
确认是芯片问题而不是排线问题吗。
早期的极米产品也经常出现排线松动导致的花屏,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都拆了能看见DMD了吗 DMD坏主要表现在固定的雪花点(白点)  DMD实际是是和像素点多少对应的多少个电 ...

非正常断电后,在开机就出现了竖纹,网上维修店问了下,说是DMD芯片坏了。
我自己没经验。

网友B:
这种现象应该不是DMD坏了。估计是DMD排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应该不是DMD坏了。估计是DMD排线接触不良。

是DMD排线松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DMD排线松动吗?

一般DMD坏是成雪花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