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问个8脚电源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1-08-07):
邻居家的抽油烟机说插电没反应,叫我帮忙我看一下,检查了下插座有电,按键是触摸的,没有任何反应,估计电路板有问题,那就拆吧,果不其然,盒子进油了,电路板一边泡在油里,刚好是电源芯片的位置,电源芯片炸了,旁边有一个大电阻烧断了,拆的过程就不拍照了,实在是太脏了,电源芯片刚好在第一个字母那里裂开,不知道是XS-DY06还是KS-DY06,1234脚后面是一坨锡相连,淘宝查了一下,都没找到,买通用板代换也要60多还要自己出运费8块,想着看能不能修一下,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不行就叫他淘宝买代换板了,原谅本人小白一个,不会跑电路,只是个换件工

网友A:
查不到,但是要是省钱的办法,你可以揭开继电器上面的纸,看看控制电压上多少伏的。找一个同样电压的成品电源接上去就可以了。我个人的经验,一般这个电源多上12V,主要上给继电器供电,并通过7805降压给单片机供电、
你没有电路基础的话还是买成品配件换吧,反正又不是你出钱

网友:
viper22a 对照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不到,但是要是省钱的办法,你可以揭开继电器上面的纸,看看控制电压上多少伏的。找一个同样电压的成品电 ...

谢谢,看了一下继电器是DC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不到,但是要是省钱的办法,你可以揭开继电器上面的纸,看看控制电压上多少伏的。找一个同样电压的成品电 ...

请问一下,外接12伏是直接接在50v滤波电容的两只脚上可以吗?

网友B:
基本可以确定为VIPer22A

网友:
注意检查下FR1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可以确定为VIPer22A

好的,谢谢,我去淘宝找找,

楼主:
还有问一下,后面烧毁的这一截这样接不知道对不?实在是看不出原来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不到,但是要是省钱的办法,你可以揭开继电器上面的纸,看看控制电压上多少伏的。找一个同样电压的成品电 ...

有道理,但还是想修一修,

网友:
不想折腾,直接找个电视盒子,路由器的12V电源,把原芯片周围的元件拆掉,放在那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问一下,后面烧毁的这一截这样接不知道对不?实在是看不出原来是怎么样的 ...

刷干净看下,覆铜下边板子上没有绿油,很容易看出来。检查好D11  D12是否损坏,保险,保险电阻,低压端有没有短路现象,查好才能换IC,不然可能还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干净看下,覆铜下边板子上没有绿油,很容易看出来。检查好D11  D12是否损坏,保险,保险电阻,低压端有 ...

好的,晚上回去刷干净再看看,不过昨晚用手电正反照着也没看也来,就是一团黑,两锡点又离的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问一下,后面烧毁的这一截这样接不知道对不?实在是看不出原来是怎么样的 ...

链接对的,电阻当做保险用的,D12是半波整流,D11和贴片电阻还有个蓝电容是消峰
换芯片后,可以在大电阻位置串接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对的,电阻当做保险用的,D12是半波整流,D11和贴片电阻还有个蓝电容是消峰
换芯片后,可以在大电阻 ...

好的,谢谢解答,现在只有等芯片到了再弄了

网友D:
我只看见一个整流二极管,变压器应该只有一组输出。所以应该是DK1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看见一个整流二极管,变压器应该只有一组输出。所以应该是DK112。

对的,变压器只有一组输出,旁边那个二极管是SR2100,现在下单了viper22a,能不能用啊?装上去怕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变压器只有一组输出,旁边那个二极管是SR2100,现在下单了viper22a,能不能用啊?装上去怕炸了。。 ...

你如果仅是一个换件工,而对开关电源原理不熟悉的话,还是换一个电源算了。芯片炸了,通常还有其它元件也坏了。否则,换上去肯定还是炸。因为,电源控制芯片本身是有保护的,它都炸了,肯定有其它元件坏了。另一方面,这种小电源没几个钱,维修查故障的时间可能耗费比较多,所以,不是很熟悉且手头备件多的话,换一个反而是最省事且可靠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变压器只有一组输出,旁边那个二极管是SR2100,现在下单了viper22a,能不能用啊?装上去怕炸了。。 ...

如果前面整流滤波部分没问题不会炸的。仔细看图,VIPER22上去,因为电源脚没有电源,它不会启动。

楼主:
前天VIPER22A到货了,装上去后因为之前检查过周边元件没什么问题,10欧电阻也换了新的,烧毁的线路飞线接好,上电秒炸,算了不折腾了,把周围元件拆除,找了个12伏模块接上去测输出5伏正常,再接好线装回去,试机各功能都正常,目前用了两天没问题。